不焊IO导致的结果!!

楼主(2007-11-11):
今天遇到以技嘉8ipe1000-g的主板(A),是好的。还有一主板(B),我怀疑是io的事,于是就把A和B的io更换了一下,换上后,除了ps/2口不能用,其余的都是好的。我以为B的io的事于是就有换回去了。谁知,还是不行(我已经从新焊过2遍了,已经排除焊接问题了)。
看看io周围的小件也没有焊掉的。可就是不行。ps/口的电容已经去掉了,5v供电也是正常的。郁闷!!
请求支援!!
主板
技嘉

网友:
请问A板的IO焊回后,A板的ps/2口能不能用?如果能用,说明B板的IO确是坏,如果不能用,可能你下IO时把附近的小元件移位了,建议再查一下排阻,打一下AD阻值吧。

网友:
A板的io焊回后ps/2口还是不能用,可是周围的小件没有移位的或被风枪吹掉的啊。另外,以上所说的io型号是:it8712f-a

网友:
检查排阻排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