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918是场管吗(已解决)

楼主(2007-11-11):
网上搜索的资料有限,来向各位请教了,谢谢!
手上有一块GA的NF5主板,PCIE槽上的三个K3918全烧了(底板都黄了),不知道用什么管来换。
(资料显示此管参数是30V38A,换了个60N03(30V60A)就OK了,)
[
]
资料

网友:
SWITCHING N-CHANNEL POWER MOSFET

网友:
把张先生的话翻译一下:
是场管 N沟道的

网友:
谢谢,不过,我还是查不到它的耐压值和电流值,看来只能先换个大的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