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要格式化.

楼主(2007-11-11):
U盘提示要格式化的情况.那一种恢复软件好用.经验老师说一下.

网友:
大概坏了吧? 是不是

网友:
根据你主控芯片的型号,找个量产工具重新做一下就好了

网友:
随便什么软件都可以做!

网友:
同意3楼,量产工具是主控芯片厂家提供的低格工具。叫量产是因为软件可以同时低格好个U盘。

网友:
不用的,用个制作U盘启动的软件就行,USBOOT。试一下,我用这个软件解决好多个U盘,

网友:
拆开看一下是什么主控芯片的

网友:
喔........明白了

网友:
硬件出问题可能是要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