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5200显卡修复一例

楼主(2007-11-11):
朋友送来一杂牌5200显卡,故障为报警不认卡,于是测得BIOS旁边的一MOS管(下管),发现D极,S极均无电压,G极电压5V,换一3055故障一样,怪了啊,顺着D极跑线路,跑到显存边上还有一MOS管(上管),S极无输出,其它两极正常,换掉后S极输出3.3V正常,下管S极输出1.8V左右.开机显卡被认出显示器亮绿灯,但是屏幕上没有字啊,灰色的,晕!!!!!于是拆下继续查找原因,加焊了所有显存,故障还是一样,最后想加焊GPU了,突然发现GPU旁边还有一1117,换之3.3V输出正常,装机后......哈哈,,,一切正常,至此显卡修复完毕.

网友:
兄弟,显卡我不是很明白,你是怎么样测的电压?上主板上测还是怎么样测的啊?

网友:
应该是上主板测的

网友:
不错,手中正好也有一块耕升的5200显卡开机不显,但上面没有BIOS的,不知从哪里入手

网友:
上主板?是不是还要接上显示器啦?

网友A:
有的朋友真好笑不上板怎么测电压,又怎么能点的亮啊,你觉得有可能吗,这张卡,可能是因为1117穿后,造成上管坏,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一定,先找个坏板接显卡量电压什么的,等电压什么都正常了可以接到好板上看看亮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1117好像是给显存供电的,

线路也没跑,修好就给人家送回去了

网友:
显卡上不可能没BIOS芯片的
有些采用的是小的8脚芯片

网友:
学习到了!真是谢谢LZ了,一模一样!

网友D:
按照LZ的做了后还是一片漆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LZ的做了后还是一片漆黑啊!~~~

怎么可能都有一样的啊, 1晕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什么东西一样啊??是显卡还是故障

网友:
学习中
我手中有两块显示卡
一块不显
一块花屏

网友:
正在学显卡的前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东西一样啊??是显卡还是故障

显卡和楼主的一模一样,问题也差不多.我的是开机检测不到显卡.原来的电容都暴了我更换过了,后来看到我的显卡跟LZ的差不了多少,跟着修.1117没坏,上端显存的3055换了,能检测到显卡,能开机,不过就是黑屏~~
本人是新手 所以请各位老师们帮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
显卡黑屏也要考虑BIOS的原因
这里指的是显卡的
可不是主板的哦~~~

网友:
我换了一块BIOS,也是一样~~~~能认到,就是不亮

网友:
我也有

我也有两 块这种显卡,也是花屏,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

网友:
嘿!刚好有18片昂达的MX440的显卡主板不认

今天刚好收了19片昂达8450的MX440的显卡,主板全都认不到,也 正想着会不会S1117L-33的管坏,明天去试试,只是不知道哪时买这个IC

网友:
不错,学习到了,楼主的跑线功夫不错呀,不亮很多都是电压部分故障

网友G:
1117我怎么感觉是给bios供电的,不可能给显存供电。

网友:
不同显卡GPU的供电有区别

如果有个专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朋友真好笑不上板怎么测电压,又怎么能点的亮啊,你觉得有可能吗,这张卡,可能是因为1117穿后,造成上管坏,有可能

1117这个管轻易不坏的~~

网友:
这个显卡只要是不亮修复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17我怎么感觉是给bios供电的,不可能给显存供电。 [/q

如果是给BIOS供电的,如果坏了的话那开机的话就认不到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