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PHILIPS107S高分辨率(1024*768)黑屏

楼主(2007-11-11):
我碰到几台PHILIPS107S的同样故障:分辨率在640*480的时候基本正常,但到了800*600就开始出问题——打开新窗口(如IE),上半屏幕的中央就会出现黑线,很密的一团横线,闪过几秒后正常,如再新开窗口,问题重现。如果调到1024*768(60Hz),必定黑屏(电源灯仍绿色)。
这是高压的问题吗?

网友:
查S校正电路,和刷下存贮器.

网友:
S校正电路坏会引起某些模式下黑屏,但出现黑横条又像是场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
二次电源虑波,S校正的场管和电容测一下

网友:
查S校正电容,刷EPEOM程序

网友:
顶4楼,特象二次滤波的问题!

网友:
是那几个CCB电容(红色的朔胶电容)吗?看外观不见有异常,拆掉看看先!谢谢各位

网友:
刚想把那个ROM也拆下重写一遍的,可惜不知道到哪里找107B5的ROM,在论坛里好象有的下,可惜刚第一点下载时不小心点了取消,就完了——我经验剩0不能下了~HOHO~特发次贴骗分再下,不知道是否能“得逞”,希望斑竹大发慈悲~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