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开机故障如何分析?

楼主(2007-11-11):
主板型号:GA-8I845GV
故障:按开机按钮,CPU风扇起转后机器重新启动,等风扇转起来又重新启动。开不了机。偶尔能开机进系统。
更换过电源 CPU 内存 故障依旧没解决。
该如何分析呢?
开不了机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试,有时是硬盘系统分区的主引导扇区被破坏了

网友:
插测试卡,走什么码?

网友:
你要先判断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是主板的话我怀疑是你的io 老化造成的象技嘉的板子io坏的我接触的很多,大概现象也差不多 。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
最好有卡可以看看走到什么地方

网友:
应该是内存插槽有问题吧,清理干净插槽及内存条金手指看看

网友:
主板出故障后使用替换法 排除其他硬件的故障,测试的时候用的最小系统测试,只接了内存和CPU并加电,诊断卡代码亮一下88,马上就重启了。

网友:
北桥电压对吗?一个3055控制.内存旁边有二个二极管还有一个9916都正常吗?

网友:
你CPU风扇是不是不正常?是就换风扇

网友:
我的P35也这样,开机老是重起,显示超频失败,进BIOS设置。修改外频,换一下硬盘接口,使用一段时间,还是出现老毛病。烦恼。

网友:
cpu座是不太可能出什么问题,因为是针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