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7-11-11):
我的一块10G的西部数据的硬盘能检测到 但是不让格不让做系统  谁知道怎么回事?
    知道告诉我一声 在线等!!!!!!!!!!!!!!
       谢谢了

网友:
你有mHDD吗?查一下。 10G好像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零磁道坏了,你低格一下试试吧,

网友:
先用MHDD扫一遍,如果是0道坏,用PCTOOL或DM修复一下吧

网友:
原因太复杂了

一句二句无法给你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