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v800D-X加电启动后,出现“Checking NVRAM..

楼主(2007-11-11):
电脑加电启动后,出现“
Checking
NVRAM
……”,然后就停住了。最后按任何键也没有反应。
电脑

网友:
起初以为是BIOS 不行,刷了一遍,故障依旧啊``急等答案啊`

网友:
NVRAM为非挥发性RAM 具体做什么我也不清楚。请知道的朋友讲一下。
另外,找了一个同样的故障例子。
主板出问题了(ASUS K8N)
去年7月底拼凑的机子,前天晚上出现故障了。
开机后,在开机自检的地方停滞了。具体的文字没看清楚,只记得有一句是:checking nvram...长时间不动,大概五分钟后,很快闪过一些字进入开机。可以看到windows的那个标志,然后就永远地定在那个画面不会动了。重启,进入bios,依然在自检停留很久才能进入bios。
由于没有任何报错音,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于是断电重试。问题依旧……
于是把内存显卡什么的都拔下来重新插进去,想着重启,然后发现显卡风扇电源没接上,于是关机接上。再重启……问题变麻烦了,黑屏,显示器提示没有信号。以为是接触不好,于是重新插显示器的数据线……发现无论如何都还是黑屏……
然后测试过显卡、显示器都是好的,并没有坏……
看来是主板出问题了。翻了半天,愣是没找到买主板的票据……
主板是ASUS K8N,买了不到11个月,不知道哪里保修了。

网友:
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帮助,但也辛苦斑竹了,谢谢,看来要拿去保修好了

网友:
升级bios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询问问题描述]
昨天我买了一个Zynet HD D12,插着它电脑启动不了。停在BIOS自检Check NVRAM那就死
机了,把80G的硬盘从硬盘盒里拔下来,只插盒子也是一样的问题。拔掉它的话,启动一切
正常。在系统里使用也正常。不过这样用很不方便,每次都要去插拔一下,买它就是为了
方便说。希望有解决方法大家交流。
我的主板是华硕P4P800-X (865PE)
P43.0G 478Pin
解决方法:
哇噻------搞定了!!
去华硕网站上Down了个1010.003测试版的BIOS刷了下。一切OK。
应该是读卡器引起的,之前在本机上试不管挂不挂硬盘都不行,把它拿到华硕M2V主板上试过是可以启动的,在BIOS的USB config里会列出各个读卡器接口项。所以就确定问题是在BIOS上,之前华硕网站上我没仔细找到测试版的1010.003文件,一直没办法,今天进到华硕主板页面点了全部驱动才看到。刚刷过来还是不行,后接了个飚王18in1读卡器,BIos里能检测到,并启动到桌面,拔掉飚王读卡器,换成D12,重启计算机,OK拉。后关电脑换其他口试,都没问题了。爽啊!!~~~~~~~~~~~~~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拉!!~~~现在使用这都很爽
[
]

网友:
NVRAM在那里,起什么作用我还是不知道。请知道的讲一下。

网友:
倒了,早两分钟发出来就好了,客户过来刚让他拿走了

网友:
我也有碰到一片V星845的,但他可以进系统,就是XP滚动条画面以前的东东全见不到,也没办法进BIOS,换一块键盘就好,郁闷死了,那键盘接到别的机子又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