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信号描述(二)之电源管理(一)

楼主(2007-11-11):
电源是主板的动力,是维修中最难的、遇到故障最多的地方,我在接下来的几天将详细描述南桥电源管理信号的来龙去脉,慢慢品尝技术带来的快感
由于本人的英文水平有限,理解和写作水平不高,在此感谢给与我大力帮助的张老先生。
说明:在最前面的是信号名称(引脚名称)第二位是信号类型,第三位是信号描述,描述开头黑色粗体字为信号中文名称。后面跟着信号的说明。
电源信号 (三分之一)
名称 类型 描述
PLTRST#

O 总复位信号: PLTRST#Intel® ICH9整个平台的总复位(如:I/O BIOS芯片、网卡、 北桥等等)。在加电期间及当S/W信号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I/O 寄存器 CF9h)初始化一个硬复位序列时ICH9确定PLTRST#的状态。在PWROKVRMPWRGD为高电平之后ICH9驱动PLTRST#最少1毫秒是无效的。当初始化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 (I/O 寄存器 CF9h)ICH9驱动PLTRST#至少1毫秒是有效的。
注释: 只有VccSus3_3正常时PLTRST#这个信号才起作用.
THRM# I 热报警信号:激活THRM#为低电平信号使外部硬件去产生一个SMI#或者SCI信号
THRMTRIP#

I 热断路信号: THRMTRIP#信号为低电平型号时,从处理器发出热断路型号,ICH9马上转换为S5状态。ICH9将不等待来自处理器的准予停止的信号返回便进入S5状态。
SLP_S3# O S3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3# 是电源层控制。
当进入S3(挂起到内存)、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
SLP_S4# O S4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4# i是电源层控制信号. 当进入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
注释: 这个Pin脚以前常用于控制ICH9DRAM电源循环功能.
注释:在一个系统中关于IntelAMT的支持,这个信号常用于控制DRAM的电源,
注释:M1状态下(当主机处于S3S4S5状态及可操作子系统运行状态)这个信号被强制为高电平连同SLP_M#DIMM提供充足的电源用于可操作子系统。
SLP_S5# O S5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5# 是一个电源层控制信号.当系统进入S5(软关机)状态时SLP_S5# 用于关闭系统所有的非关键性电源。
SLP_M# O 可操作睡眠状态控制信号:用于电源层控制Intel AMT子系统。如果不存在可操作引擎固件,SLP_M#将与SLP_S3#同步。
S4_STATE# / GPIO26

OS4 状态指针信号:当机器在S4或者S5状态下该信号为低电平有效。当机器在S3状态时可操作性引擎强制SLP_S4#连同SLP_S4#处于高电平,这个信号能用于其它设备了解本机的当前状态

网友:
由于字数的限制,继续下面的信号
名称 类型 描述
PWROK I 电源正常信号:所有电源分配总线稳定99ms以及PCICLK稳定1ms时,PWROK给南桥一个有效标志。. PWROK可以异步驱动。PWROK低电平的,南桥就会认为PLTRST#有效。
注释: 1. 在正常的三个RTC时钟周期里南桥使电源完全复位并生成完整的PLTRST#信号输出,PWROK必须是最小值处于无效状态。
2. PWROK必须无假信号,即使RSMRST#是低电平。
CLPWROK

I 控制LINK电源正常信号:CLPWROK有效时,表示从电源到控制LINK子系统(北桥、南桥等)是稳定的以及通知南桥使CL_RST#无效直到北桥收到这个信号

NOTES: 1. RSMRST#
无效之前CLPWROK不许有效。

、在PWROK有效之后CLPWROK不许有效。

网友: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写这些没有什么用,如果你对主板图纸上标注的信号不是很清楚的话,你最好还是看看,因为这些标注在图纸上的引脚都是有实际意义的,看了这些解释你可以轻松看图纸了

网友A:
PLTRST#在ICH7及以前,这个信号标注为PLT_RST#,涵义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这是一个由南桥发出的总复位,我下面分情况说一下(不同的主板可能稍有不同):
      按下Reset Button时,触发RSTCON#为低电平,这个信号分2路:A、经过南桥直接控制CPU RSTCON#(有些主板图纸称之为CPURST#)成为低电平,使CPU无条件复位;B、给IO的寄存器 CF9h发出复位信号,这时IO发出PWROK信号,这个PWROK信号通知南桥和北桥Power OK,PLTRST#至少1ms内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之后,IO的寄存器 CF9h通知南桥使PLTRST#成为低电平,这个信号时间不得少于1ms。

       注意:这个信号只有3.3VSB正常的时候才会起作用的。

网友:
哈哈,这个在维修中怎么应用是不是?
当主板无复位时,检查复位是治标,如果复位电路本身是正常的话,你就会迷茫,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根据上面的描述,你就应该首先检查3.3VSB是否正常,如果3.3VSB是正常的话,检查Power OK是否正常,因为这是复位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复位就不成立,主板就没有复位了。
这就是我写这个帖子的作用

网友(2008-02-21):
这得顶,不顶不行啊 :)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2008-04-30):
引用 网友A:
PLTRST#在ICH7及以前,这个信号标注为PLT_RST#,涵义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这是一个由南桥发出的总复位,我下面分情况说一下(不同的主板可能稍有不同):
      按下Reset Button时,触发RSTCON#为低电平,这 ...

很不错,我的主板面临这样的问题。发现PWRGD电平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