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不认键盘故障

楼主(2007-11-11):
一块技嘉8IPE1000-G主板客户拿来说加了内存以后就再不认键盘了.量键盘口的阻值都正常,IO输出的电压正常.5V电压4.89V,正常应该5V左右吧.顺着线路一直找下去.绿线的5V也正常,可是到了键盘口这里就是4.89V.肯定是用什么地方短路了.接着找.......LT1084输出3.3V也正常.摸一下1084,比较烫,换之,待机不烫,开机,发烫.找下去...南桥的阻值有点不一样,只好换南桥了.换好南桥后.电压升上来了.一切正常

网友:
修键盘故障  杀桥? 这个代价太高了   你跟客户怎么说 收低了你不爽  收高了 客户又不答应

网友:
做南桥,一般我从换下来到上上去,一个小时搞掂.客户那里跟他们说清楚:做南北桥有风险的.有可能造成点不亮,不成功只有换板了.我给他们一般报价130-150.桥都是旧扳子拆的.再说现在865大牌子的板子早就停产.那种所谓新的主板还没有原来的好用呢.一般说清楚了客户都能够理解和接受

网友:
这样换桥很有的赚
还是先换IO8712GB,再刷BIO

网友:
恭喜楼主了,这个赚发了,一天修10这样的板子,楼主就发了,

网友:
楼主你厉害,这样的我们一般都不做桥的,加个转换头试一下

网友:
哈哈哈,运气啊。。。。。。。

网友:
这样的客户可不容易碰到。

网友:
这样就做桥啊,,还不如换用USB的键盘鼠标。。。

网友:
太少这样的客户了..865的板换桥,郁闷中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