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求助!关于精英L4S5MG/651+主板~

楼主(2007-11-11):
此主板诊断卡不负位,CPU有供电,检测后发现内存跟IDE中间有个八爪`9173B 高温!其它地方都正常,而且这个八爪八角电压正常!
主板诊断卡

网友:
此板9173发烫是正常的,没网卡有没坏

网友:
网卡已经拆了。期待大家研究结果!!!

网友:
查查各电压正常不?内存供电有点问题吧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其他电压都正常.郁闷啊..大家都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我一般没有办法了就刷下CPU座和南桥,别说还修好了几快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