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技嘉GA-8I845GV

楼主(2007-11-11):
此主板开机诊断卡跑完显示器一显示就关机,关机后马上点就可以正常点亮。只要可以点亮一次在点主板就正常了。如果拔掉电源又是一显示就关机了!郁闷啊。大家研究研究!~
掉电

网友:
听的不大明白,楼主的意思是第一次开机显示器一显示就自动断电,再开的时候就正常了,使用也正常,但只要是拔掉电源又会出现自动断电的现象,是吧,替换法,确定最终出问题 的部件。

网友:
现在已经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我准备明天上班刷个BIOS了!大家给个维修思路吧!!研究研究~

网友:
电源都换的试过了吗?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问题!等待结果!

网友:
我给你一个建议,首先自动重起一般是由于供电方面的问题引起,
首先你可以换个好点的电源
其次把CPU旁边的大功率电容换掉
还是不行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这是客户拿来修的主板,电源是长城350W的.自己改过的.
我明天上班刷个BIOS吧!
以前修了这么多这种主板就是北桥供电坏.就这个个别~明天一边修一边给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