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正常跑码,无显示

楼主(2007-11-11):
一公包845板,检测卡能正常从FF跑到7F,显示器能检测到信号,但无显示(即显示器指示灯变蓝色,但黑屏).显示器是好的
请教一下有什么维修的思路!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DEBUG卡?查AGP相关部分

网友:
查AGP相关部分电路。。。。。。

网友:
换显卡看看,要不行就查AGP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