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问题..请一定帮助下我

楼主(2007-11-11):
SOLTEK主板
故障为开机一段时间自动重启,检查了一下电容..发现没有鼓包之类的..
发现CPU供电有4个管子.应该叫双供电吧..
测了一下接12V的第一个管,发现G和S极穿了..换后.好了...第一个管接的另一个管就奇怪了...
测D极接地..拿下管后再测..发现还是接地..也就是说D和S极相通....
怎么回事?

网友:
我对着个G.S极什么的不知道什么意思..SOLTEK什么样的主板啊?现在什么情况啊?

网友:
焊第一个管后,主板通了电吗?

网友:
楼主说的G、S接地这个管子应该是下管,下管GS间接的阻值、上CPU后低是正常的,一般阻值在10左右(不同的主板、CPU不相同)。

网友:
下管D极对地阻值小,S极接地,在二极管峰鸣档测D极响是正常的,楼主开机后测下有没电压再说。

网友:
什么第一个管第二个管,楼主先去新手版看一下老贴先吧

网友:
这是正常的``````你看MOS管和电感发热正常么?有些冷有些汤的话应该是坏了一箱供电
我有块板也是用一下就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