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G主板求助

楼主(2007-11-11):
,本人接到两块ONDA N61G主板,现你为跑码,没得显卡6100供电为1。2V,(应该是正常的哈)CPU供电为0。9V,(电压不对,正常的为1。416V,经测量电源芯片ISL6566的VID信号与ITE IT8266R芯片相连,电源芯片已换了,电压还是为0。9V,请问IT8266R是用来做什么的啊,会不会是它坏了,才出现这种现像呢

网友:
超频保护、电压调节
U座的VID信号没有直接进ISL6566,而是先进了8266,

你测一下ISL6266的VID组合,保管是0.9V所对的组合

我前两天遇到了几张昂达的这种板,都怀疑IT8266R坏。都没有件更换

这应该算是昂达N61的通病了吧

网友:
嗯,就是哈,我这儿两张都是这种现像

网友(2008-01-21):
很多N61G主板都是这种情况!
真烦!!!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