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EPOX主板,不正常

楼主(2007-11-11):
一EPOX主板,具体型号EP-39TA,不正常.有时能正常启动,进入系统,可以正常使用。但有时不能启动,显示器不显示,测试卡代码为FF。此时,主板发出怪声,就和警车的警报器有些类似。请教各位高手,故障出在什么地方。
不显示

网友:
这种情况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我个人用的电脑与你犯的毛病类似,时常有开机不跑码的情况发生,但是刷过BIOS后问题也没有解决,我现在就等他坏掉了再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