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新型示波器,便宜

楼主(2007-11-11):
可惜我已经买了,要不非把这款拿下,轻触按键,CRT读出,在这,SS-7606 模拟
示波器
(数字读出)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dd17875f058ce.jhtml
示波器

网友:
60M的,修板不是很够,AGP的66M测不了,现在买至少要买100M以上的了

网友:
不过我买的菲利普也很好用啦,修主板真方便呀,功能好多还不会用呐

网友:
要是能超频使用该多好啊,超到80,呵呵

网友:
好贵的呀!真是很贵呀

网友:
我觉得价格可以,比我那菲利普还便宜呐,主要是带SRT读出的,挺方便的

网友:
60M是低了一点啊.................

网友:
60M不能达到维修主板的要求!

网友:
好像也能凑合着用吧.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到哪去找这样的好事啊?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多少M才能达到修理主板跟显卡的要求啊

网友:
这个示波器可能高压或电源的电容有问题的。示波器不是一般人能修的,不建议购买。
[
]

网友:
请问总版主从哪里得知的高压或者电容有问题?请指点下学生,谢谢!!

网友:
延时2分钟才能聚焦清晰(卖家说的),一般就是我说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有别的问题。
比较一下他店里的示波器,比这个差的还比这个卖得贵一点不也能说明问题吗?
[
]

网友:
这个要多少钱呀 很好的呀
:o

网友:
本人打算买一个10M的示波器用,主要用来修显示器,哈哈,没钱呀,只能用便宜的~~~~~~

网友:
太贵了 现在还不能买呀 只能先看一看了

网友:
这台是我要定购的SS7810示波器,请帮看看。

网友:
呵呵,你买这个示波器还不如买个数字的,价格都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