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796fd2黑屏

楼主(2007-11-11):
现象是黑屏:上电有继电器响声,开机信号灯亮几秒后闪橙灯(接不接主机都一样),测电压211伏正常其他电压偏低,尤其是6.3伏电压只有5.1--5.4,无论如何调补上去
不知道啥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行激励的供电电阻你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检查灯丝电压通路,查Q110及其外围元件。

网友:
仔细检查灯丝电路,注意元件,特别注意虚(开)焊,有时候虚焊很难发现。确定你的行管正常吗?

网友:
这款显示器应该是高压电路和偏转电路分开的那款美格,首先,应该把偏转部分修正常,检查降压管.偏转行管是否有问题.断开行管.接上假负载.是否能得到正常的降压输出.

网友:
行管
换过
开机有消磁

网友:
1。上电有继电器响声,并不是开显示器电源而是插上电源,断开R117后此情况消失,当然显示器也未启动

2。显示器上不上信号似乎一样没有区别,但IC501的pin39、40的电压一高一低,未开机时都为高

网友:
你还是没有说清楚,断开行管接上假负载是否能得到正常的降压.判断问题要一步一步的来.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款显示器要先把偏转部分修正常.只有偏转部分正常工作了,高压部分才能工作.而降压正常又是偏转部分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所以你的先看看降压是否正常.

网友:
二次电源正常吗?有无保护?三阴极电压是多少?G2电压是多少?一次电源输出正常吗?这些条件没说清楚。

网友:
g2电压为0,g1由-100多升到0

网友:
谢谢,各位,我
放弃了,显示器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