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11-11):
前天电脑开机报警,听报警声是CPU,把CPU拿出来吹了吹插槽里的尘再装上,好了,但是过一会又不行,几次之后发现固定CPU风扇的固定铁片压得太紧就开不了机,报警.掰直了点装上,过了一个早上又不行了,再掰直了点,又OK,一直到今天早上固定的铁片我都没装了,CPU风扇和散热铁就直接放在上面..到现在都没事..是什么原因?有救否?我不能一直横放主机放在办公桌

网友:
cpu座虚焊!!!!!!!

网友:
座底板子变形,虚焊。装加强板或加焊。

网友:
CPU座因长期受力,也因温度较高,造成底部锡点若干脱焊。

网友:
重新加焊以下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多哦,我都遇到这样的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所有意见。。。。。。。。我现在自己用的都是这样

网友:
重新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后``记得换个加强底板  要不又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