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3分钟黑屏.

楼主(2007-11-11):
  17显示器(龙管)开机正常,3分钟以后就黑屏了.我找了几个高手也没有修好?
有的说是显示器老化.有的说电源有问题.检查电源线路也正常.说不了是什么原因?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基本上可以排除是crt老化导致
可能是有虚汗处.或某零件温度特性不良导致,对比下故障前后各关键电压有何异常做分析.

网友:
黑屏后测一下G1 G2电压,有高压么,电源输出正常么,

网友:
网吧显示器可正常使用。就是晃抖。请高手指点??

网吧显示器晃抖:把显示器换到其他地方就不晃了。以前我怀疑是离空调太近电磁场感应。
后来把空调拆了显示器还是晃抖,难道是地方和位置有问题。奇怪。请高手指点??

网友:
附近磁场,电源线的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