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LXH-GJ17L2故障,通电指示灯不亮,无显示,谢谢

楼主(2007-11-11):
联想LXH-GJ17L2液晶显示器用外接电源适配器12V3.5A,通电指示灯不亮,无显示,不知何故,请大虾指点

网友:
问题说清楚点啊.....
有无测量适配器器输出电压?
是否有短路点?
有无检查驱动板?
有无检查键控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   12V输入无问题  无短路  健控板无问题   有一16V470uF电容变形  换新   问题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试试看  全换

网友:
问题解决

换下全部16V电容,补所有焊点,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又有新问题联想LXH-GJ17L2

联想LXH-GJ17L2液晶显示器,换下全部16V470uF电容,并补焊,但现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黑屏,指示灯也不亮。过一段时间正常,使用一段时间还是黑屏,指示灯不亮,不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