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15寸液晶一体机不开机的问题(修好)

楼主(2007-11-11):
主板换了保险电阻,插上键盘就开机了——现在自己在用:终于用上液晶了,感动啊,我再也不用眼花花了!
(原来是烧保险电阻,然后给人拆过电源,还接错线)

爱普生15寸液晶一体机
C3图拉1.2G,带转接卡.SIS630的板
不开机,按下电源键,只有电源工作,其它无反应,连CPU风扇都不转
CPU旁边的电容有十几个鼓起,换过电容不行
换过内存CPU不带光驱软驱开机问题依旧
开关电源输出线拆过,曾接到普通ATX电源上
这是我接手前的问题

我接手后发现几个问题
电源的输出线和前维修人自己的标记不附
经检查是(黄色线)12V和3.3V(橙色线)掉转。
原机电源输出线有蓝绿线各一条,黄线橙线各两条
红线三条,黑色线N条
输出电压四组:12V,5V,3.3V,5VSB
和一般的ATX电源有很大不同,没有494,所以不知道怎么触发电源
现在问题是主板上和红线黄线的针座相连的一个类似电阻的元件断路
绿色,标记LF10A和LF1A,我怀疑是保险电阻。
用数字表二极档测量主板电源针座,对地,
黄色线对地1.023
红色线对地0.318(保险电阻已断)
橙色线对地0.137
蓝色线对地0.684(保险电阻已断)
问,这种对地数值能不能通电?
3.3V对地是多少?

修改原因:电源针座每组电压都有保险电阻,一共四个,断路的是红色5V和蓝色5VSB,黄色12V和橙色3.3V保险电阻正常!

网友:
电源输出四组电压:
黄色+12V,
红色+5V,
橙色+3.3V,
蓝色+5VSB

电源针座每组电压都有对应的保险电阻,一共四个
其中断路的是红色5V和蓝色5VSB,
黄色12V和橙色3.3V保险电阻正常!

用数字表二极档测量主板电源针座,对地,
黄色线对地1.023
红色线对地0.318(保险电阻已断)
橙色线对地0.137
蓝色线对地0.684(保险电阻已断)

用数字表20K档测量主板电源针座,对地:
黄色线对地1.99
红色线对地0.440(保险电阻已断)
橙色线对地0.145
蓝色线对地0.994(保险电阻已断)

想问,一般主板上,3.3V对地一般是多少?我这块板上的3.3V很大可能被输入12V,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体机?说实话,我真没见过

网友:
二极管档
正反都打过吗?
如果是保险电阻坏了
你可以先连上,打一下阻~~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机器,不过还不至于你接手的那样严重.问题是不上电,还是不工作.原因很多的

网友:
sis的板很多都不用I/o触发的..先把那几个保险电阻换了..开机器看还烧不烧.还烧.就老老实实的跑线.不烧就看触发是进了那.重开机键查过去..

网友:
真是开眼界了,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体机器,配置低点啊~~

好好检查一下,毕竟不是一手接过来的,有可能有认为故障,也不一定~~

网友:
应该是线路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我来告诉你,原来的故障应该是CPU座子松了,后来的电源接错毛病就不好说了

网友:
我接手前到底什么问题不知道
据说地二图上的电容很多鼓包,全都换过!
人家就那么说的,姑且信之!
我接手后通220
按开关无反应!
暂时查出两个保险电阻断路!
由于我这边还没找到合适的代换!
所以没能进一步维修!

网友:
由于电源的输出线被拆过再从新装上的
结果我发现橙色线和黄色线在板上的位置和前一个人的记录纸不同
我一直很担心12V通到3.3V那里会烧坏主板上的元件
后来才想到蓝色5V SB上的保险电阻已经断了
主板无待机电压应该不能开机的!
再后来我从变压器后的整流电容的耐压发现橙色线和黄色线在板上的位置确实是换转了!

网友:
这个电源和网上大把的ATX都不同
它有三个IC
分别是
TOP221P
KA3843A
贴片L6561D

网友:
因为电源输出线被人拆过再装上
偶怕有错
所以一直想脱机开启电源
看看输出有没有错再接主板
但由于和普通的ATX不同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不接主板开启电源
普通的ATX有PS-ON
这个电源线不多
输出线有蓝绿线各一条,黄线橙线各两条
红线三条,黑色线N条
分配下来:

黄色+12V,
红色+5V,
橙色+3.3V,
蓝色+5VSB
剩下绿线不知道是不是开机线

网友:
黄色+12V,
红色+5V,
地球人都知道啦
蓝色+5VSB是实测的
这个电源插上220后就只有蓝色线有5V电压
其他都没有电压
蓝色线对应主板上的针座连着1A的保险电阻——已经断路
猜测蓝色线是+5VSB

橙色+3.3V,是根据ATX的标准猜的!

网友:
根据线的数量和板上的焊盘
确定红色和黑色没错
再根据滤波电容的耐压确定橙色和黄色换转
于是剩下蓝色和绿色单一的不确定
不过根据板上的1A保险电阻和电源盒(14楼第一图)上面的标注:5VSB --1A
反推蓝色就是5VSB,实测也证实蓝色有5V输出

网友:
电源板全图
橙色大电容引脚边白色字的就是TOP221P
下面散热片拐角处的就是KA3843A

网友:
贴片L6561D在下图的左下角
看得很辛苦啊
差点看不到型号

网友:
第一楼第二图的主板电源针座
黄色线(12V)对应的保险电阻是3A
红色线(5V)对应的保险电阻是10A(断路)
橙色线(3.3V)对应的保险电阻是7A
蓝色线(5VSB)对应的保险电阻是1A(断路)
和电源盒的标识都很接近

因此,综上所述
我的猜测是对的
电源输出线已经正确了!

我再猜测
由于蓝色线(5VSB)对应的1A保险电阻已经断路
主板就得不到待机电压
于是不能开启电源
也就是我以前猜测的12V电压注入到3.3V是没有发生的!

网友:
山西-河东(6267284) 23:42:20
主动式功率因子校正控制器  L6561
山西-河东(6267284) 23:58:17
大头文啊,你说的3片IC都是PWM芯片,按道理有其中的一个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ATX电源了,那么你现在看看连接到电源调整管的G脚上是用的哪个IC?
山西-河东(6267284) 23:59:12
不在了?
山西-河东(6267284) 23:59:16
跑了?
山西-河东(6267284) 00:00:04
我看见图上是有绿线的,你看看那绿线连接到什么地方的?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00:23
看不到
山西-河东(6267284) 00:00:37
还有就是在低压整流电路端是用的什么芯片保护的?
山西-河东(6267284) 00:01:18
从电源调整管的G脚跑回去看啊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01:21
有个AP431
山西-河东(6267284) 00:03:14
TOP221P是个特殊的IC,它的内部集成了电源PWM电路和电源调整管了的,看看是不是提供到小变压器上记过整流到了5V待机电压上去了?
山西-河东(6267284) 00:04:02
431是个精密稳压IC,一般是到光电偶合器上提供反馈用的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04:12
是啊
我见到三个光偶
山西-河东(6267284) 00:05:26
我估计这个电源用TOP221P作为辅助电源使用,主PWM用的是KA3943A,L6561D是作为功率因数调节用的
山西-河东(6267284) 00:06:07
3个光偶,一个是给TOP221P做辅助电源的反馈用的
山西-河东(6267284) 00:06:52
一个是3843的保护和调压反馈,一个是6561修正功率因数的反馈
山西-河东(6267284) 00:09:45
群里有高手在吗?吱一声啊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10:53
TOP221P做辅助电源
TOP221P和中间小变压器关联
这个小变压器的另一端通过一只大二极管串个电感接到蓝色线
所以你猜的辅助电源应该没错
山西-河东(6267284) 00:12:26
或者3个光偶,有一个给TOP221P,另外两个分别检测两组输出...那你继续看电路
小日本真他奶奶的舍得用料啊,这些东西可都不便宜啊,都是一套独立的电路呵呵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12:33
绿线通过贴片电阻接到AP431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12:55
我觉得你猜得很对
山西-河东(6267284) 00:13:18
那就是开机用的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13:34
把它接地就可以开启电源?
山西-河东(6267284) 00:14:05
431电路上是不是还接了一对或者两对3极管?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14:37
接了个光偶
山西-河东(6267284) 00:14:51
关键是你先看看电源调节管上的G极连到哪个IC去了?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15:35
看不到那个管的型号
不知道哪只脚是
山西-河东(6267284) 00:16:19
你要说431直接接了光偶的话,那么那个光偶就是来控制PWM死区的,做开机用
山西-河东(6267284) 00:16:45
我晕.......MOS管的G脚,你会不知道?太阳你哦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17:01
忘了
山西-河东(6267284) 00:17:33
管的正面,第一个脚
山西-河东(6267284) 00:17:58
一般顺序是G-D-S
山西-河东(6267284) 00:19:32
那你用烙铁和吸锡器把调整管取下来量啊......也就2分钟的事情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20:56
电源调节管上的G极连到KA3843A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21:07
所以说你猜得对
山西-河东(6267284) 00:21:55
那就对了,3843是这个电源的主控PWM,那么6561就是做功率因数调节的
山西-河东(6267284) 00:22:30
以前修过开关电源或者显示器的电源没有?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22:30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21:07
所以说你猜得对

你一说我就感觉很对
广东大头文(173348919) 00:23:06
我的感觉来自于元件的布局
山西-河东(6267284) 00:23:20
晕....不是我说的对,而是想当然的事情.....
山西-河东(6267284) 00:23:55
和布局也没多大关系,哪天你去看台达的电源,能把你看睡着....

网友:
我现在就等保险电阻了
俺真是天才
靠猜也能修机 :lol

网友(2007-12-18):
哪位大哥可以帮我买几个保险电阻啊?

可恶啊
佛山筷子路号称电子一条街
居然连个保险电阻都没有

网友(2008-03-03):
昨天跑去了广州
在惠福路问了很多间店铺才很艰难的买了两个保险电阻_真TMD的贵:两个一共4.5元.
换了之后,变成开机无显
这下是头疼不是头大了
没有ISA和PCI槽插诊断卡
我怎么跑码啊?

网友:
开机,无显示无响声,CPU风扇转,电源插座各组电压正常。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板上无PCI无ISA,诊断卡没地方插!
谁修过类似的机器请说一下

网友:
真是晕死,要加键盘才能开机
终于见到BIOS自检画面
好开心
找个硬盘装上我就有液晶电脑用了

网友:
请教一下..我也一台一体机电源坏了能否可以用普通的电脑电源改..如果能改的话如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