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一次修复U座虚焊

楼主(2007-11-11):
今天从一位好友那拿来一片845GV板,据他说是偶尔能点亮,大多数时候不行。用诊断卡测试,CO。

上U假负载一试,很多脚虚焊。拿出我的土法BGA设备,就一调温电炉,,一个自己制作的不锈钢支架。

按照zflzxx 教我的方法,加热时要均匀,做到加热五分钟后,锡才熔时最好,U座上要压点东西。还有飞翔教我

的加助焊剂方法,将焊膏加在U座中间的空处,随着加热的进行,我慢慢地调高电炉的温度,因为没有温度控

制,全凭手感,用手感觉温度。在U座上方一公分处,直到手不能久放,估计温度到了百来度了,用表笔试了

下U座中间的元件,看能否拔动,然后在U座上压了三颗主板电池,U座中间的元件能拔动了,就慢慢调低电炉

的温度,待主板降至常温,上假负载测试,,通过,,耶。。。。然后上U,上内存,上诊断卡,一直跑到7F

通过,,通过,,,好哦,成功了。。。。。终于成功了一次。。。

网友:
不错的经验,介绍得也仔细。

网友:
你的调温电炉是多大的?

网友:
2000W 的。。。初始升温时要慢点。。。应该1000W就够用了。。。

网友:
以后不要拿电池去压了,拿几个硬币就行
小心电池会爆

网友:
楼上说得对,应该注意!

网友:
5角的就行了,一元好象重了点。。。经验问题,错了不要介意。。。

网友:
我一般不用东西压的

网友:
好的,下次不用电池压了,用硬币。。。

网友:
不错的经验,介绍得也仔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介绍哦

网友:
恭喜你了       继续加油啊!

网友:
该不会烤焦电路板吧?
在电路板与电炉之间垫一片耐高温石棉好过。

网友:
就用废板上得电感芯就可以了。。放电池。好向有点危险。。

网友(2007-12-24):
我就一元钱硬币,或者1.5元.

楼主,最好别用电池压...
以前我也用过电池去压------>点背时它会爆的 点更背时你的U座都被炸的会变位置还谈什么那么贴片电容等等...(相信您比我幸运,但还是不建议那样做.)

那教训至今我都记得狠! 电池现在还没扔!

网友:
楼上的你太强了,加焊的时候也可以用北桥散热片,815上面的最好了,我们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们加热主板时要取了电池才敢加热,楼主真是幸运啊

网友:
晕死了,用电池来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