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NF55S南桥发烫(已解决)

楼主(2007-11-11):
朋友送来一片NF55板,说是带电清洁显卡的时候弄烧东西了。一看,发现PCIE槽上方有三个K3918已经把底板烤的有点发黄了。然后,我用30N55换了,能正常进系统,用手指触摸上述替换好的30N55,微烫,但仍可正常使用半小时左右(我在场管上粘了片小散热片)。之后,发现运行速度突然变慢,鼠标也很难滑动,几秒后自动重启了。摸30N55,温度比原来更高,南桥也发热很快——虽然有很大一片散热片,只好立即断电。待冷却后,重新开机,一切如常,就是那三个30N55还是烫,估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关机了。
看过之前的一些贴子,说是显卡供电不足,会不会是30N55控制极那头的一个八脚IC有问题呢?那个IC的型号是6520,不知道作用是什么?
请各位多多指教。

(实验证明,应该解决了,用户连续7天开机了,都没有出问题~)

网友:
先排除散热-加个大点的铝片,实在不行再加风扇

网友:
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了:
换了三个60A的大功率场管,再贴上铝片散热,南桥则加了个风扇。现在场管还是有点烫手,但南桥已经很正常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我现在就是用它来上的网,已经使用近一个小时了,不见什么异常,就是那几个烫手的场管让人放心不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挂掉!~

网友:
我认为这样不应该叫问题解决了。管子烫手就是问题,应该查一下供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