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盘识别的问题

楼主(2007-11-11):
我修一台主机,是PIII450的,本来是病毒太多,发现有GHOST备份,就直接恢复了,发现键盘不能用了。但是在DOS下却一切正常。我清BIOS也不起作用,键盘也换过没问题。怀疑WIN2000系统问题,新装2000和 XP都不成,只要一进系统界面键盘就不起作用了。2000和XP都是自动安装的,手动安装一进安装界面键盘就无法操作了。请教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了 ~!!!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可是手动安装系统都无法进行啊。难道要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试一下?

网友:
朋友,你是U口还是PS/2的?

网友:
老主板有些是在主板上直接有跳线的
你找找看有没有usb keyboard和usb drivers 或者usb mouse之类的选项
不同主板略有不同

网友:
是 PS/2键盘,在出问题以前我只是做了系统恢复,对主板没做任何变动

网友:
希望你能把BIOS自检那部分发个图上来,感觉怀疑是驱动的问题。对了,你是什么型号的键盘?

网友:
键盘是普通的,双飞燕的和其他牌子的都试过了,但是奇怪的是他原来一直用着的键盘也是这个问题。我下了,谢谢,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