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进水无法开机了!

楼主(2007-11-12):
机器型号:TECRA  M2,进水后马上就断电了,一直没开过机,直接拆开把板子拿出来看已经没有水了,但是开不了机,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进水后要彻底凉干才能再次开机

网友:
用风枪吹吧,吹到板子感觉微微发热,再放凉,应该就可以了,全面吹....

网友:
吹干了在试试看咯

网友:
先按上面的方法来,实在不行只能洗板了,再不行估计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