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无法使用

楼主(2007-11-12):
键盘在BIOS中管用,但是到XP系统中就不管用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四针也有5V电压。

网友:
你多等会 驱动还没装好吧 BIOS中能用 基本上没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装个系统一般会好的,只要数据控制线的阻值一样,电压正常,不行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DOS下能用,键盘应没有问题,做一下系统应可以解决

网友:
重装系统,软件的可能性比较大
再就BIOS,和I/O

网友:
之前是通过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 USB 键盘啊
是的话 你的BIOS 里USB键盘被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