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600移动版装不上驱动

楼主(2007-11-12):
求助。ATI9600移动版装不上驱动。装上一半就死机。

网友:
换个驱动试一下,你装那个是原盘里的吗:

网友:
一般是GPU坏了

网友:
这种显卡就是这样子的,多找几个试试就可以了,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特别深刻!我有这个驱动,不过好像太大了,不好上传

网友:
是挑板啊。杂牌的板可以用。大牌的上不了。头晕 :L

网友:
移动版就要装移动版的驱动!!!!!!!!!

网友:
估计是否与主板有兼容性问题,之前一直用移动的9600(市面上最普遍了),装ATI什么驱动都可以用(865主板),难道你在用NF2主板呀,呵呵,听说与那主板有点问题!!!!!

网友:
驱动不对,去网上多下几个驱动,一个一个的试,总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