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问题能修吗?请教了。

楼主(2007-11-12):
有一个笔记本硬盘,安装在机器上后,分区正确,格式化正确,用SYS命令传个WIN98启动文件后,再启动机器,硬盘不引导系统,硬盘灯长亮。这样的硬盘什么地方坏了,能修吗?

网友:
你先确定一下是硬盘的问题,还是笔记本的问题先吧。

网友:
完全同意2楼意见。先用替换法排除。。。。。

网友:
硬盘灯长亮应该卡在硬盘上了,能装系统吗?

网友:
机器测过了,换另一块硬盘就没问题。应该是硬盘的问题,能修吗,高手请指教。

网友:
没见硬盘,不知道能不能修,见了也还的进行检测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