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把经验告一下

楼主(2007-11-12):
我看书上面 PCI  AGP  PCIE插槽  都有好些 点 标的是一样的,比如电压之类的
测试的时候呢?是不是随便测一个有电压的点就行,还是要全测
哪位老大把经验告一下  说一下常测的测试点   比如AGP 就测 XXX
看的明白吧 呵呵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闲麻烦就不要学修板好了,一个PCI槽几个关键点都闲多,叫你打CPU的AD阻值不吓你上天去?

网友:
关键是 你标记那么多点  可没说重要测哪几个点?是全测还是有技巧测几个就行
我发了一个就想问问全测 还是有技巧
  就被删掉了

网友:
熟能生巧,你以为修板钱好赚啊

网友:
测试点是多,但全部都重要哦

网友:
PCI插糟
怎么来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也就是说呢你遇到一块有故障的主板以后呢,从何着手,你是怎么认定主板故障是在主板那个地方呢,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我们的关键测试点,关键测试点呢,首先从CPI总线图及测试点开始,这个PCI插糟呢,怎么来找它的关键测试点呢,一般呢,我们拿到这个PCI插糟,大家可以看这个白色的PCI插糟,中间呢有一个鬲断,这个隔断呢将一个长糟分为两个部分,那么从它底部看呢,它是四列阵,那么咱们找测试点的时候呢,必须呢将这个长糟在上,短糟在下,咱们以后查这个测试点的时候,是以底视图为准,
它的第一列第八针,叫做RESET测试点,也就是说复位测试点,也就是说PCI插糟是否正常,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是否正常,还有复位是否正常,首先呢它的工作三大条件就有一个复位测试点,也就是说呢这个复位在供电、时钟正正常的情况下呢,才会有这个复位,那么咱们检修复位测试点的时候呢,PCI的复位是由南桥发出的,工作的时候呢是一个5V到0V的跳变,或者说呢是一个3.3V到0V的跳变,咱们可用万用表一个表笔点地,一个表笔点测试点,第一列第八针,也就是说复位是否正常,是在开机一瞬间是可以测到的,他是否从一个高电压从低电压跳变,但是在这里大家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复位呢必须是在PCI在供电时钟正常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如果说上来以后呢,咱们修主板,单纯的只测复位,这种测法是错误的,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维修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就是保证供电、时钟正常情况下,才能测复位,那么时钟呢,也是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时钟
那么第一列最后一针,它是一个红色5V的供电,那么倒数第五针,是橙色3.3V的供电,各别主板呢,它些点呢没有主电压,第二列第一针,它是黄色12V供电,第二列的第17针FRAME,第18针TRDY这是从设备准备好,第三列的第十八针主设备准备好,主从设备呢,由于咱们的万用表呢,只能测50M下的频率,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呢,是测不出来它的跳变的,咱们用示波器测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波形,这个波形是非常闪动的,非常快的一个巨形波,用示波器测是最准确的,主从设备怎么去理解呢,主设备和这个从设备呢主要是在测这个南北桥之间数据通并的一个测试点,主从设备它们之间是相互的,在这个北桥向南桥传送数据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北桥它称为一个主设备,南桥呢它就称为一个从设备。当南桥向北桥传送数据的时候呢,南桥它就是一个主设备,北桥就称为一个从设备,
第四列的第八针,这是一个CIR时钟,33M赫兹,工作电压1.1~1.8V之间,也就是说PCI一个标准的工作频率33M赫兹,判其是否正常,测其时钟工作电压就可以了,当这个电压不正常的时候呢,大家只要沿着这个不正常的测试点,往时钟芯片方向去找,那么时钟电路咱们跟大家讲过,时钟电路就是由一个时钟晶振和时钟芯片共同组成的一个时钟发生器,那么到时候呢,它的外围的小电阻损坏,导致呢这个时钟不正常,也就是说这个时钟电路本身损坏。也就是说在检修PCI设备不能使用的时候呢,一个关键测试点,
i最后要给大家讲的是,如果一个PCI糟没有复位,其它糟都不能使用,怎么理解呢,因为所有PCI插糟的复位都是并连关系,一个插糟对地短路呢,所有的PCI插糟都不能使用。如果一个PCI插糟没有时钟,也就是说有一个糟时钟不正常,那么其它的糟还能正常使用,那么这就证明了,时钟呢是通过一些小电阻呢分别发送到这个PCI插糟工作时钟的,所以呢,一个损坏以后,不影响其它的PCI插糟使用,但是呢,复位他就是不同的。

AGP插糟
当咱们显示器出现不亮的时候呢,怎么去测试这个插糟和相关电路的好坏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关键测试点呢是键口朝上的底视图,也就是说键盘鼠标口朝上。
也是分为四列,第一列第32针,也就是倒数第二针,VDD这是它的一个工作电压,其中呢,这个PCI插糟呢,它分为2X,以前的810等用到的一个显卡插糟,815主板用到的是一个4X的插糟,那么845以上的主板呢,用到的是8X的插糟,那么针到这个不同的插糟呢,它的工作电压也是不一样的,2X的工作电压呢一般是3.3V,4X的工作电压呢一般是1.5V,8X的工作电压呢一般是0.8V。根据不同的插糟,咱们测得的工作电压要与之对应。

第二列的第一针,是黄色12V供电,第二列的第四针,是RESET由南桥发出3.3V~0V,5V~0V的跳变,测这个复位呢,也是测开机的一瞬间,对地的电压是否有跳变,如果有瞬间的跳变,证明南桥复位是正常的,如果没有,查南桥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第三列的第一针,是红色的5V供电。
第四列的第四针,是一个时钟CLK,AGP的工作时钟66M赫兹,它的工作电压呢,是1.1V~1.6V,当咱们插上这个测试卡以后呢,代码走到26后不亮,一般呢就查这个AGP的供电跟时钟时否正常,这个AGP的供电和时钟怎么去查呢,一个呢是查它这些,主板上这个插糟的5V、3.3V、12V,这些供电呢一般是非常少的损坏,一般呢主供电12V、5V短路导致其它的供电不正常,咱们直接修复主供电方面就可以了。那么当修到这个相关插糟的供电上的时候呢,比如说AGP插糟,它的临控电压,一般呢它临控电压的供电管呢一般都在插糟附近。象这个场效应管,场效应管的控制极呢,有一个放大器来控制,那么RM358放大器呢,它都是接到插糟供电端来进行取样,来调及时整供电的大小的。咱们只要测供电管的输出极是否有电,来判断呢这个供电是否正常,如果输出端呢没有电压,输入极电压正常,没有输出,那么就是这个场效应管损坏,如果呢输入极没有电压,那么看主板上三相的供电那一个向它供电,查相关的电路就可以了,那么控制极电压呢,它是由旁边的这个小的358芯片输出极为它供电的,那么358芯片的第四脚呢也是供电脚,是5V或12V的供电,358在主板上是一个比较低等的工具,在修AGP插糟供电的时候呢,只要找到相关的电路就可以了,那么AGP插糟的时钟也是同样的,这个时钟呢比效特殊,时钟测试点的正常电压呢是1.1~1.6 V,可以用万用表去测,也可以用示波器去测,还有一种方法呢,用这个频率器去测,看它的这个频率是不是66M赫兹,那么如果说时钟不正常,应该从那去查呢,它的时钟呢一种是由北桥提供,一种呢是由时钟芯片提供,当这个时钟芯片呢,也就是这个分频器,提供的这个频率达不到这个显卡所需要的频率时,这时候呢这个时钟芯片将它所分频出来的频率呢,首先送给北桥,经过北桥内部呢升频以后呢再送去显卡,那么大家在跑这个时钟线路的时候呢,应该先看不正常,时钟电压不正常,先看他连接在北桥上,还有芯片呢必须分清分出了,这样呢,才能确定是北桥损坏还是时钟芯片损坏,跑到这个相关的线路以后呢,就要检查相关设备的这个供电,和时钟还有呢复位,也就是说提供工作时钟这个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