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用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7-11-12):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几大电路的检修方法都有了
常用的维修方法
首先主板的维修原则是先简后繁,先软后硬,先局部后具体到某元器件。
一.常用的维修方法:
1. 询问法:询问用户主板在出现故障前的状况以及所工作的状态?询问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询问故障主板工作在何种环境中等等。
2. 目测法:接到用户的主板后,一定要用目测法观察主板上的电容是否有鼓包、漏液或严重损坏,是否有被烧焦的芯片及电子元器件,以及少电子元器件或者PCB 板断线等。还有各插槽有无明显损坏。
3. 电阻测量法:也叫对地测量阻值法。可以用测量阴值大小的方法来大致判断芯片以及电子元器件的好坏,以及判断电路的严重短路和断路的情况。如:用二极管档测量晶体管是否有严重短路、断路情况来判断其好坏,或者对ISA插槽对地的阻值来判断南桥好坏情况等。
4. 电压测量法:主要是通过测量电压,然后与正常主板的测试点比较,找出有差异的测试点,最后顺着测试点的线路(跑电路)最终找到出故障的元件,更换元件。
二.主板维修的步骤:
1. 首先用电阻测量法,测量电源、接口的5V、12V、3.3V 等对地电阻,如果没有对地短路,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2. 加电(接上电源接口,然后按POWER开关)看是否能开机,若不能开机,修开机电路,若能开机再进行下一步工作。
3. 测试CPU 主供电、核心电压、只要CPU 主供电不超过2.0V,就可以加CPU(前提是目测时主板上没有电容鼓包、漏液),同时把主板上外频和倍频跳线跳好(最好看一下CMOS),看看CPU 是否能工作到C,或者D3(C1 或D3 为测试卡代码,表示CPU已经工作),如果不工作进行下一步。
4. 暂时把CPU取下,加上假负载,严格按照资料上的测试点,测试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如:核心电压1.5V,2.5V和PG 的2.5V及SLOT1 的3.3V等,如正常再进行下一小工作。
5. 根据资料上的测试点测试时钟输出是否正常,时钟输出为1.1-1.9V,如正常进行下一步。
6. 看测试卡上的RESET 灯是否正常(正常时为开机瞬间,灯会闪一下,然后熄灭,当我们短接RESET 跳线时,灯会随着短接次数一闪一闪,如灯常亮或者常来均为无复位。),如果复位正常再进行下一步。
7. 首先测BIOS 的CS 片选信号(为CPU 第一指令选中信号),低电平有效,然后测试BIOS的CE 信号(此信号表示BIOS把数据放在系统总线上)低电平有效。
8. 若以上步骤后还不工作,首先目测主板是否有断线,然后进行BIOS程序的刷新,检查CPU插座接触是否良好。
9. 若以上步骤依然不管用,只能用最小系统法检修。步骤为:更换I/O南桥北桥
10. 检测接口电路:检修接口电路时,一般用电阻测量法非常管用。一般接口电路的损坏
都是其背面的电阻、电容以及电感损坏较多,具体检修见详图。
开机电路检修流程图

CMOS/跳线
--------------------------------
|                           |
正确                 不正确
|                        |
测Power 开关的3.3V或5V          跳回正确位
---------------------
|                 |
正常             不正常
|                   |
测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否起振,
起振电压为0.5V到1.6V左右       查紫线到Power 开关之间电路
----------------------
|                   |
不正常              正常
|                   |
更换晶振旁边的滤波电容以      测Power开关到南桥或I/O之间是
及晶振本身                    否有低电平输入南桥或I/O
----------------------------
|              |
有             无
|               |
查绿线到南桥或I/O 之间的          查Power 开关到南桥或I/O
电路是否损坏                        之间的元件,更换损坏元件
---------------------
|                     |
完好                 损坏
|                       |
更换南桥或者I/O(视开机电     更换元器件,修复电路
路而言)

注:开机电路常坏元器件器有接绿线的三极管、与开机电路有关的门电路芯片, 还有紫色线给Power 开关供电的三级管或是二级管等。
Power-南桥或I/O-绿线(开机过程)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低电平)

CPU 主供电的检修流程图
测Q1的D 极5V
-------------------------------------------
|                             |
正常                          不正常
|                             |
测Q1 G极3-5V控制电压              查电源红线到D 极线路
-----------------
|              |
正常          不正常
|                 |
更换场效应管Q1     把Q1的G 极悬空,测电源控制芯片的输出端电压
-----------------------
|                     |
有                    无
|                     |
更换Q1或Q2         测电源控制芯片的12V和5V供电
----------------
|                  |
有                 无
|                |
测PG 电源好5V(电源灰线)     查R1 及C4,更换
-------------
|          |
正常       不正常
|             |
           更换电源控制芯片    更换与电源灰线相连的芯片

注:常坏的元器件是电源控制芯 片和场效应管以及R1 限流电阻,一般CPU 供电中15V,2.5V,主供电全无输出时,电源控制芯片坏的可能性最大,如果只有其中一项输出不正常,则是输出此项的场效应管坏的最多(如Q3 的1.5V输出)。
                 时钟电路和检修流程图
注:时钟电路是否能工作正常, 前提是供电一定要正常,才有可能正常工作。比较容易损坏的元件有时钟芯片及周围Q1及L1等元件。3.3V 如果是通过晶体管供电,此管也易损坏。
                   测3.3V和2.5V供电
                  -------------------------
               |                       |
             正常                   不正常
               |                         |
    测晶振的启振电压1.1-1.6V        查Q1或橙色3.3V和L1 等
                      ---------------
                    |              |
                   有             无
                    |               |
              更换时钟芯片    更换晶振或时钟芯片

                   复位电路检修流程图

                 测Reset开关3.3V或5V
                     -------------------------
                 |                         |
              不正常                    正常
                 |                         |
    查红线到Reset开关之间的电路      测Reset 开关到南桥之间是否有低电平输出给南桥
-------------
|                |
          否               有
|                 |
测灰线PG 5V    找出Reset开关到南桥之间损坏的元件,更换
|------------|
正常       不正常
|            |
更换南桥   找到与灰线相连的元件更换
注:复位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前提是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复位电路常坏的元件有与复位电路有关的门电路芯片以及与灰线相连的晶体管。

BIOS电路检修流程图
测VCC 和 Vpp 供电
----------------
|                |
正常             不正常
|                |
测CE/CS是否有跳变 查电源5V和12V到
      Vcc和Vpp之间电路
|-------------|
不正常         正常
|            |
表示CPU 没选中BIOS   测OE 是否有跳变
查CPU或总线故障
|---------------|
不正常           正常
|               |
查总线(南桥或I/O)    刷新BIOS 程序或更
和BIOS芯片损坏         换BIOS芯片

注:BIOS电路的检修是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主板还未工作时,才采取的措施。BIOS电路一般是程序损坏为多,芯片其次。
键盘、鼠标口的检修流程图
测Vcc(E 点)对地阻值为180-380
------------------------------
|                              |
正常                           不正常
|                              |
测A和C(500-800阻值)       查与Vcc 5V供电的跳线是否跳好
或是保险电阻(电感)损坏
|-----------|
不正常        正常
|            |
找到与之相连的       刷BIOS或更换I/O
电感L2 和L3,更换

注:键盘与鼠标口的管脚定义完全一样, 一般最容易损坏的元器件为L1、L2、L3,一般在并口、串口、软驱能用的情况下,I/O 一般不会坏,有时接口本身也可能损坏。
并口(打印口)检修流程图
测1-17针500-800 的阻值
-----------------------
|                       |
不正常                   正常
|                       |
沿着不正常的针脚找到所      更换接口插座或更换I/O 芯片
                     连接的地器件,更换

注:一般打印口的损坏最多的元件是与打印口相连的电阻、电感、或电容器最多,占总故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如打印口旁边的排阻、排容、电阻、电容等)
串口检修流程图
测1-4针,6-9针(1000-1700的阻值)
-------------
|              |
正常           不正常
|              |
更换串口芯片      沿着不正常的针脚
或更换I/O 芯片     找到所连接的元件,更换
注:一般串口坏大多是所连的电阻、电容和串口芯片损坏率最高。如果在键盘口、鼠标口、打印口都能用的情况下,I/O 损坏的可能性非常少。
USB口检修流程图
测1-5针(180-380)和2、3、6、7 针(400-600)
--------------------
|                    |
不正常                 正常
|                    |
沿着不正常的针脚引线找到所       更换USB接口插座
连接的元件,更换

注:USB由南桥连接管理, 在主板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USB 的损坏不会由南桥引起。易坏的元件有USB 所连的电阻、电容及USB 接口插座本身。

IDE(硬盘口)检修流程图
测1-9、11-20、22-29、34-40针(500-700 阻值)
--------------------------------
|                              |
不正常                         正常
|                               |
沿着不正常的针脚找到所连          若IDE 与南桥之间接有244、
接的电阻或排阻更换                 245 芯片需更换或更换南桥

注:一般主板能正常显示时,南桥坏的可能性及少,IDE 口损坏大多是相连的排阻、电阻和244、245芯片损坏, 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FDD(软驱口)检修流程图
测18、20-34针(280-620 的阻值)
------------------------
|                        |
不正常                    正常
|                        |
沿着不正常的针脚引线找到相连            更换I/O 或刷新BIOS
的元件,更换

注:FDD 口由I/O 直接管理, 在键盘口、鼠标口、打印口嗵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I/O 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及小,大多是FDD 相连的电阻、电容损坏最多,在各引脚阻值正常时,刷BIOS 有时也能修好FDD 口。
集成显卡接口检修流程图
测1-3(60-180)、12-15(500-800)的阻值
--------------------------
|                          |
不正常                      正常
|                          |
沿着不正常的针脚引线       更换显卡接口插座或更换北桥芯
找到相连的元件,更换
注:集成显卡由北桥芯片管理,一般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损坏较多的元件有与显卡接口连接的电感、电容、电阻和三极管较多。(这些元件大多都在显卡接口后面)
集成声卡检修流程图
测Vcc 3.3V供电
--------------------
|                     |
不正常                 正常
|                     |
查3.3V供电所连的元件,更换   测晶振Y1的A,B(1.1-1.6V)启振电压
--------------------
|                     |
正常                   不正常
|                      |
查与MIC、耳机、OUT相连       更换晶振或更
的元件以及更换声卡接口        换声卡芯片
更换数/模芯片

注:声卡比较易损坏的元件有声卡芯片、耦合电容C1、C2、C3或是声卡接口的弹簧片。

        ATX 开机电路故障:
1. 不通电故障原因:
CMOS针帽
CMOS电池电量
32.768K 是否起振
ATX 的5VSB与南桥的电压有否3.3V
POWER SW有无3.5-5V电平
POWER ON 线路,5V电平,对地阻值500-600 欧
74HCT系统门控芯片
I/O 芯片的供电5VSB.电池(8671-8702,8703,8705,8712,华邦85627HF,83977EF,P4 的
有83627,83657)
南桥或IC等
正负12V,正负5V,3.3V的基本电压对地短路
2. ATX 电源自动开机,系统关不了机
清除CMOS
POWER ON ,5VSB低阻值对地短路
故障检测流程
原则:先易后难,先简后繁
1. 目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机械操作,烧坏,划痕,元器件缺损等.顺便了解一下主板的基本情况,比如厂家,芯片组的型号,能支持的CPU等.
2. 根据主板的型号,插上电源插头,测试卡,通电,测试主板各部分的供电情况.
3. 如果不能软开机,可以把电源插头的绿色线PSON 对地短路强制开机.对于PII 级
以上的主板,有四个电压必须正常,其一是南北桥的3.3V 供电;其二是CPU 的主供电;其三CPU 的内核电压1.5V;第四是CPU 的外围2.5V 供电.如果供电不正常,首先要解决供电问题.通电测电压的同时要注意触摸板上的一些主要芯片,如南北桥,I/O,时钟发生器,电源控制器,场效应管等,看它们是否有温度过高的情况.
4. 如果CPU供电正常,接着把跳线跳好,包括CMOS跳线,电压跳线,倍频跳线等,然后
就可以把CPU插到主板上了,插上CPU后还要再次测试CPU的供电,以防电压不正常烧坏CPU.
5. 通电后注意观察测试卡的代码显示情况,一般来说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供电不正常:
某些主板,未插CPU以前,供电不正常
电源插座正负5V,正负12V,+3.3V
板沾有导电物
板上某一个或几个芯片短路
板上PCB有断线现象
与+5V相连的电感线圈,电解电容
电源控制器
电源控制器的外围电路
场效应管的栅极电压互感器及通路
检查南北桥,I/O,时钟发生器的,BIOS的供电
时钟: 时钟发生器芯片
时钟发生器的外围电路:晶振,滤波电容,供电,激励电压,限流小阻
板上粘有导电物
PCB有断线
北桥损坏会导致时钟发生器部分输出阻抗端无波形
如AGP无时钟,北桥可能有问题
不能软开机:
某些主板,未插CPU以前,不开机
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电池没电
CMOS跳线
板上粘有导电物
PCB有断线
电源控制器芯片坏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板上某芯片短路
实时时钟坏
时钟发生器坏
I/O 芯片坏
南桥坏
自动开机:
某些主板,不插CPU,内存,显卡等会自动开机
BIOS设置有问题
与开机相关的某电容漏电
PWR相关通路并入一个电容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I/O 芯片坏
南桥坏
不复位:
某些主板,不插CPU会不复位
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CMOS跳线错有时不复位
当+5V,3.3V等电源指标不符合要求时,系统会发出RST信号
I/O 芯片坏
逻辑门电路芯片坏
实时时钟坏
时钟发生器坏
南北桥,I/O,ISA,PCI等地方供电问题
电源控制器芯片坏
PCI卡的RST连入南北桥,AGP,如不复位也可能是北桥坏
南桥坏
自动复位:
复位电路有电容漏电
I/O 坏
南桥坏
如CPU 不工作:
BIOS需刷新
(这种资料不要发资料,就算发,也发错板块了)

网友: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我怎么不能下载啊? :L

网友:
明白了,谢谢版主支持!我会努力的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啊

网友:
谢谢 你   我现在 学习中

网友:
很有用的资料,多谢楼主了!

网友:
好的思路加结合实际维修,会得到好的结果.

网友:
我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
不错的学习主板资料,谢谢。

网友:
先看看再说 谢谢这个资料

网友A:
主板维修思路是先查供电、时钟、复位、其中供电问题一般占了25%的维修率、时钟占20%复位占10%刷BIOS可是占相当大的比率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维修思路是先查供电、时钟、复位、其中供电问题一般占了25%的维修率、时钟占20%复位占10%刷BIOS可是占相当大的比率噢。

刷BIOS可是占相当大的比率噢。。。。?

网友:
好全面的资料啊,顶下先, ,真是不错!支持

网友:
我是新手,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这资料很好。。

网友:
太感谢LZ了 ~~~~~~~~~~~~~~~~~

网友:
不错的方法,详细.有条理,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LZ辛苦内``这么好的资料`一定要偷来看看`嘿嘿 `

网友:
资料集中,学习的好资料,收藏了,不错,支持了

网友:
内容,步骤都说的很详细,尤其是步骤图,没说的,留下来来,边看边操作,谢谢哦

网友B:
感觉蛮好的,切实可行.下载来慢慢研究呵呵

网友:
谢了,现在下不,,,明天下了。

网友:
楼主,多谢来的,
好贴来的,

网友:
保存了,谢谢提供!全面啊,找了很久,但没这么全过

网友:
希望不久后能有自己的维修思路 也能发表一下

网友:
谢谢提供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