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02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7-11-12):
诊断卡跑02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
换个IO芯片,刷BIOS

网友:
跑02的板我修过一块,你的是一开机就02吗?前面有没有别的??

我的是一开机就是02,相当于FF,加焊CPU座OK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要不就刷一下BIOS

网友:
我有块板开机也是02,我检查板后面有断线,现在都还没有修好哦

网友:
如果开机直接跳02
应该是无效代码
可以参照新手区不跑代码的专题帖子

网友:
哦,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
答#6 有短线先补上再说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