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碰到这种显示器的故障

楼主(2007-11-12):
从开机到显示桌面都正常,但是只要你用鼠标双击图标显示器就马上黑屏,或者放一下电影几秒钟显示器也黑屏了。只有电源指示灯在一闪一闪,请问这是什么毛病!

主机我排除过了,换了两台主机都是同样的问题。电源线也换过了。

网友:
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和鼠标有什么关系,你没有换另一台显示器试试  到底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你的主机有问题???

网友:
用排除法确定主机还是显示器!!我觉得问题出在主机上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主机我排除过了,换了两台主机都是同样的问题。电源线也换过了。

而且接另外一台显示器,能正常使用,所以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一般是显示器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的,希望你把机型和IC芯片详细说出来,以便大家探讨这个故障.
你看下指示灯一闪一闪是和待机时的指示灯状态一样吗?你从这入手查找,估计和同步信号电路有关,
还有存储器换下看,有些故障是数据引起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

网友A:
这应该是高压保护电路在动作.当点击桌面上的图标时会弹出一个窗口.这时的行电流会增大.如果电路有问题的话.这时就会保护.建议改变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来确定一下在那种条件下保护最容易出现.并在该模式下进行检修.

网友:
如果楼上说的对,可以这样验证,打开机壳开机点动鼠标,待显示器黑屏时,测行场芯片的保护脚电压即可知分晓。

网友:
测下行电流,或监测行场IC的保护引脚。

网友:
这种故障真怪了,对付奇怪的故障可以写写存储器数据先

网友:
反正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晕死啊,说了是显示器的问题, 我用笔记本和主机分别进行了测试,用别的都正常,但只要一接上这台显示器,马上就出现了上述的问题。型 号是HP 11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高压保护电路在动作.当点击桌面上的图标时会弹出一个窗口.这时的行电流会增大.如果电路有问题的话.这时就会保护.建议改变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来确定一下在那种条件下保护最容易出现.并在该模式下进行检修.

支持长风的建议,这样查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