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如何解锁

楼主(2007-11-12):
三星的40G,
以前有学过几天的硬盘,但是后来发现修硬盘太慢,所以没有去深入的研究,而去搞笔记本。现在才知,当初什么不学多点。

我印象里硬盘解锁很快的5分种内,而且很容易,不过2年都没动过硬盘了,现在都不知什么搞了。好像MHDD也可以解是吗。有什么方法可以不损害里面的数据保证硬盘解锁,敬请这方面的前辈赐教。

网友:
mhdd用户密码知道可以解,超级密码不行,知道也不行。
这是以前的概念,这2年加密的技术更高,可能更难了。

网友:
100多元那种IAS版的PC3000可以解笔记本硬盘的锁吗?印象里好像不行。
100多的HRT可以解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省钱的解笔记本硬盘锁的吗?

没办法,要修笔记本也要会点硬盘才行呀。

网友:
hrt你查一下说明书看看。吃不准。pci3000应该可以。

网友:
用PC3000解笔记本硬盘解密
作者:高科数据恢复
一、查看硬盘状态
将被解密加密的硬盘接好, 进入PC3000AT主菜单界面,按下小键盘上的 DEL键可以看到该硬盘的当前参数表。翻页到最后一页,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password established: yes   此处若为yes, 即此盘被设定了口令; 若为no, 即此盘未设口令。HDD locked :yes此处说明是否此盘已经被口令锁定。
Sequrity level: Maximal   此处说明口令锁定的安全级别;只有两种情况:high和 maximal。 在high级别,可以用Master password进行unlock,数据全部无损; 在Maximal级别,不能用Master password直接unlock, 而是用Erase命令对全部进行写零才能unlock, 数据全部丢失。Master code: $FFFE   此处若为$FFFE,即此盘的Master password还是出厂时的默认值;Master code: $FFFE   此处若为$FFFE,即此盘的Master password还是出厂时的默认值;若为$0000,即说明此盘的Master password不是出厂时的默认值。

一般解锁方法:
1、若知道用户原来设定的口令,可在PC-3000AT主菜单下按小键盘的6键(或右方向键),选择“Disk sequrity commands”---“unlock disk”,输入正确口令,回车,若提示操作成功即为解锁成功;然后,再执行”Clear password”,便可完全清除用户设定的口令,此时数据无损。
2、若不知道用户设定的口令,但Master password为$FFFE, 且Sequrity level为 high, 则解锁步骤同上。但输入密码时须选择 Password type: master, 并输入正确的master password.
3、若不知道用户设定的口令,但Master password为$FFFE, 且Sequrity level为 maximal, 则应执行 “Disk sequrity commands”-“ Set password”, 输入正确的Master password, 然后执行“Erase disk”。经过数十分钟的数据清除过程后,硬盘可恢复到可使用状态,但原有数据全部丢失。
4、若不知道用户设定的口令也不知道Master password, 则需要用特别的方法解除密码。

特别解锁方法
1、找一个与待解密盘相同型号,且Firmware版本一致的未加密的正常硬盘。
2、用PC-3000AT中的“Set password”, 设定一个简单易记的用户口令, 如”123456”; 断电再通电;
3、用PC-3000AT中的”unlock disk”, 故意输入一个错误的口令(如”abcd”),将会看到操作不成功的提示。此时,硬盘中保存正确密码的模块已经被系统自动读到硬盘线路板中的缓冲区了。
4、用”sleep”使硬盘进入休眠状态,此时硬盘停转。
5、小心拆下硬盘的电路板,换到待解锁的那个盘底,上好螺丝。这里是带电操作,要求非常小心!特别注意IDE接口和电源接口别松动。
6、用“unlock disk”, 输入前面自己设定的密码,如“123456”。 如果提示操作成功,则继续下一个命令“clear password”, 解锁过程完成。 然后,换回原来使用的线路板。

网友:
PCI3000必需用PCI的才行,ISA的不行.......

网友:
5楼得特别解锁方法。。想当年是要花5000多别人才讲的。。现在都公开了。。

网友:
 5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5楼的方法两年前好像就已经公开了!!!!

网友(2007-12-12):
解密的的方法好像有很多种呀!!!!!!!

网友:
以前一直都是用  5 楼的方法来弄的
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新方法了?

网友:
笔记本硬盘? ISA的好象不支持把``````````````````

网友:
 三星的看样子有点麻烦..........而且是三星就更麻烦拉

网友:
:) :) :) :) :) :) :) :) :)

火速挪移 -2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日新月异
时间不等你们了
我们是新的主力军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我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