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帖索引

楼主(2007-11-12):
开店搞维修,来的多数是整机,电源坏了可以换也可以修,多个手艺总不会错。

边学边修ATX电源....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前两天修复了五只杂牌黄金骑士ATX电源,不启动,电源里吱吱响,待机电压低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测试仪的电路及元件参数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联想ATX电源故障,直接短绿黑风扇转正常,但是带主板开机风扇一转即停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新手求助一下,ATX电源待机电压3.4-3.5跳变,无法触发(已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几组输出电压的用途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工作原理及检修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图集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请问谁知道ATX电源生产用的焊接设备是那种阿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如何有效的退ATX电源排针?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无法加电,电源风扇不转
http://www.chinafix.com.cn/v ... E%B7%A8%BC%D3%B5%E7
我做了一个带示波器功能的atx电源检测工具,大家需要吗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各路输出功能说明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了解ATX电源质量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哪位能不能发一篇关于ATX电源自激振荡原理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请教:ATX电源9脚1.9V,14脚2.86V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原创]写一些ATX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但有高频尖叫的解决办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上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请教一下大家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想问下ATX电源中的3300uF的电容怎么代换(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为什么没有PG信号输出呢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与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关于给ATX电源加装AT电源开关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富士康FT-B320ATX电源Q3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一些200W ATX电源和HP、IBM15寸彩显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测试器的可靠性高不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ATX电源电路图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请老师给个ATX电源正常的电压输出,阻值的参数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转帖  微机ATX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与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v ... ght=atx%B5%E7%D4%B4
台达电源的图纸,好料!
http://www.chinafix.com.cn/v ... 8%B4%EF%B5%E7%D4%B4
笔记本19V3.15A电源适配器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22241

网友:
重新分类

原理
ATX电源工作原理及检修
http://www.chinafix.com.cn/v ... =9621&highlight=atx
[转帖]微机ATX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与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360&highlight=atx
ATX微机开关电源维修教程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9597&highlight=atx
也谈-ATX电脑电源常见故障检修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3653&highlight=atx
ATX电源测试仪的电路及元件参数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0952&highlight=atx
哪位能不能发一篇关于ATX电源自激振荡原理
http://www.chinafix.com.cn/v ... =3083&highlight=atx
ATX电源测试器的可靠性高不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5794&highlight=atx
请老师给个ATX电源正常的电压输出,阻值的参数
http://www.chinafix.com.cn/v ... =5937&highlight=atx
ATX电源几组输出电压的用途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0116&highlight=atx
请问谁知道ATX电源生产用的焊接设备是那种阿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0884&highlight=atx
我做了一个带示波器功能的atx电源检测工具,大家需要吗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0324&highlight=atx
新手知识: ATX 20针 /24针 引脚图
http://www.chinafix.com.cn/v ... =7089&highlight=atx
请问这三张ATX图以哪张为依据可靠?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2947&highlight=atx

求助:哪位师傅有世纪之星铁甲勇士ST-ATX325电源的图纸资料呀?能否分享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3680&highlight=atx
联想ATX电源故障,直接短绿黑风扇转正常,但是带主板开机风扇一转即停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0360&highlight=atx
ATX电源维修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3295&highlight=atx
前两天修复了五只杂牌黄金骑士ATX电源,不启动,电源里吱吱响,待机电压低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2603&highlight=atx
ATX电源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9717&highlight=atx
ATX电源为什么没有PG信号输出呢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4227&highlight=atx
边学边修ATX电源....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7916&highlight=atx
[原创]写一些ATX电源电压输出正常但有高频尖叫的解决办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 ... =5311&highlight=atx
新手求助一下,ATX电源待机电压3.4-3.5跳变,无法触发(已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8323&highlight=atx
求助金河田开关电源ATX-300WB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0825&highlight=atx
如何有效的退ATX电源排针?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3445&highlight=atx
ATX 故障问题!附电路图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0646&highlight=atx
ATX电源无法加电,电源风扇不转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4686&highlight=atx
金长城ATX20脚被烧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9456&highlight=atx
请教:ATX电源9脚1.9V,14脚2.86V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8496&highlight=atx
新手知识:ATX故障检修关键检测点的确立及检修方法(转)
http://www.chinafix.com.cn/v ... =5991&highlight=atx
三星ATX谁修过?
http://www.chinafix.com.cn/v ... =8733&highlight=atx
atx3.3输出电压低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0093&highlight=atx
富士康FT-B320ATX电源Q3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2762&highlight=atx
ATX电源3.3V打阻值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1833&highlight=atx
想问下ATX电源中的3300uF的电容怎么代换(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5599&highlight=atx
ATX电源上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8318&highlight=atx

长城ATX-250S电源电路图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5477&highlight=atx
较常见的长城ATX-300P4-PFC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v ... 23098&highlight=atx
台达电源的图纸,好料!
http://www.chinafix.com.cn/v ... 8%B4%EF%B5%E7%D4%B4
笔记本19V3.15A电源适配器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22241
ATX电源图集,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6168&highlight=atx
ATX电源电路图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293&highlight=atx
一些200W ATX电源和HP、IBM15寸彩显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1477&highlight=atx
ATX电源电路的工作原理与维修(有两份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cn/v ... =8201&highlight=atx
ATX300P4 PFC图纸(适合大部分电源)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2725&highlight=atx

改造
ATX加电源开关
http://www.chinafix.com.cn/v ... =5754&highlight=atx
关于给ATX电源加装AT电源开关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1781&highlight=atx

市场
了解ATX电源质量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16558&highlight=atx

网友(2008-11-07):
长城系列ATX电源盒维修经验小结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8921-1-1.html
开关电源中的辅助电源原理与检修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3973-1-1.html
电源插头退针图片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964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