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 m51GM-S2g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7-11-12):
今接到一giga m51GM-S2g主板,接电源,点PW,上电不跑吗00,短接PW关机,在开机跑C1-C3-25点亮,断开电源在接电源,点PW  依旧不跑吗,这样的问题大家是如何搞的,

网友:
CPU虚焊比较多,giga的CPU座虚焊好麻烦,经常死机。

网友:
我认为主板电容的面大,可能是某个或某几个电容漏电造成的。还有32.768和14.318换了试试。

网友:
LZ试着给U座加加压,看故障是否会出现或者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