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的知识- (请大家多多发言。。。)

楼主(2007-11-12):
有些主板开机诊断卡复位灯就亮了。查CPU供电,时钟均正常。
复位电压为0.47V左右。PG为0V。不知如何去查了。。
很多时候碰到复位问题都不敢去查了,胆怯。。
请各位多传授一些复位的知识,,以便学习。。多谢
cpu
cpu供电
主板

网友:
我也感觉复位电路不是很好查!出了门电路,南桥,还有些小器件(贴片电阻、电容)复位电路的跑线也不是很好跑!

网友:
很难.我看到这东西也头蒙.查线路吧.在难也得修啊.我感觉是 复位芯片 坏了..换个试试不行 那就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