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本本有时黑屏

楼主(2007-11-12):
有时黑屏,是没有背光,有时十多个小时也没问题,是高压条的问题吗

网友:
灯管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黑屏后重启就有显示

网友(2007-12-25):
休眠按钮没问题吧>也有可能是你的高压板有脱焊的地方了。

网友:
灯管烫么?有管脱焊也会这样 或者是高压包性能不亮,我也有遇到过一次联想的 换了高压灯管都没好最后改了一个高压包了事  线路都改了 肯定好了  呵呵

网友:
具体方正什么型号。 高压条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