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南桥发热,之后进系统死机

楼主(2007-11-12):
有一块技嘉845PE的主板,开机检测的时候能过去,有时候过不去,。过去的时候进系统一玩就死,什么也不上的时候光主板发现南桥有点不整常的热,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的板子还有救吗?有知道的请说说是怎么回事了,谢了
主板
技嘉

网友:
垃圾主板,技嘉主板死机时亮时不亮应该是CPU座虚焊
南桥发热换下AGP旁边的管子

网友:
这个主板可能没有加强板,不知道猜对没有!

网友:
技嘉主板死机时亮时不亮
我也有一块就是座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AGP的供点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