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什么是给主板强行加电开机呀

楼主(2007-11-12):
各位前辈,给主板强行加电开机是什么意思啊,具本应该怎么操作啊,我是新手,谢谢各们指点了

网友:
就是把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短接

网友:
就是把绿线对地
强行开机就是不经过开机电路,人为的强行加电,让电源工作给主板供电。
不知道解释得是否清楚

网友:
把20或24针的电源插头插在主板的电源接口了,在哪里短接黑线和绿线啊,这样问不知道对不对,不要笑话我啊

网友:
拿个导体把绿线和任意黑线短路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以后是把电源排线再插到主板上吗

网友B:
强行开机是指在主板power开关不能触发开机情况下,用导线将电源线中绿线和黑线短接强行给主板供电。

网友:
说的还是不太清楚没有弄懂是什么意思~~~~请老师再比较清楚的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我也不知道,今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给主板强行加电开机是什么意思啊,具本应该怎么操作啊,我是新手,谢谢各们指点了

请高手解释清楚一点~~~新手不太懂阿~~~哎~~~~最好能放个图片上去!!!谢谢

网友:
就是按电源键主板无法启动时(最直观就是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不转),短接电源的绿色和黑色脚(一般用镊子最好用),强迫电源启动向主板供电.

语法可能不太通顺,撮合着看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行开机是指在主板power开关不能触发开机情况下,用导线将电源线中绿线和黑线短接强行给主板供电。

这个解释相当的清楚。谢谢了。

网友:
不建议用强制开机,虽然强制开机是个捷径

网友:
把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短接

网友(2007-12-13):
其实上面有人解释的可以了,不过强行上电有危险的,有时会烧东西的

网友:
有些短路是不可以强加电的,强加电就是人为把绿线拉地

网友:
和我一样可怜,我前天才懂的,绿线和黑线就可以强行加电

网友:
段时间的短接可以看哪个芯片发热不正常,但是不要长时间如此,会造成别的问题。上面回答的非常到位了,短接黑绿线,自己好好找找吧中级会员。

网友:
呵呵!!!!!!!!!!!
  绿线和黑线用导体短接!!拉低电压!发送一个PG信号在电源里面触发!然后!电源的各电压开始工作!
有12V5V3.3V........等等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