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1-12):
大家帮我看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新手,刚学用PC3000
receive DIAG commadn error
LDR liading
ROM Copy loading
HDD Soft reset
Overlaies loading
HDD soft reset
ok!

restart own HDDs SA hase completed

大概好像是加载这些文件错误,但就是不理解全部合在一起的意思,DIAG指的是什么,查了半天也没查到,这是一个迈拓4D040H22220511-KMDB-DAH017K0R 盘,故障是认盘出错:

MODEL          maxtor romulus
SEIRAL
FIRMWARE     DAHO17KZ
CAPACITY      MB   0

正常好盘是这样:
MODEL          maxtor 4D040H2
SEIRAL          D2685NWE
FIRMWARE     DAHO17K0
CAPACITY      38.17 GB

这是什么故障,该怎么解决???

请高手指点,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了

网友:
DIAG应该是诊断的缩写。接收诊断命令出错!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解答,不过对这种故障具体的解决方法是怎么操作的,,,能不能给说明一下。对这个不懂,只希望在具体的操作中学习这个工具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