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块815-EPT主板使用几分钟后自动重启

楼主(2007-11-13):
前几天接到客户一台电脑,主板是杂牌815EPT,故障表现为装不上系统,正准备复制文件就死机,后来换了CUP周边的电容及电源控制IC。可以装上系统。待机几个小时没问题,但运行程序几分钟就重启。换过系统也是一样。电源、CPU、显卡、内存正常。我现在只能怀疑主板的IO问题了。有哪位高手帮忙?急!!!!!!

网友:
换MOS管,全换,试试。。。。。。。。。。。。

网友A:
换晶震试一下。我以前修了一个板子就是。运行程序和听歌就死机蓝屏的。当时量晶震也是好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换了一个。就好了`~14.318

网友:
还是怀疑你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注意电源插及主板电源插座有无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
电源早就换过了.MOS管也换过了.我现在换换晶震看看..结果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晶震试一下。我以前修了一个板子就是。运行程序和听歌就死机蓝屏的。当时量晶震也是好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换了一个。就好了`~14.318

换了晶振后一切正常了!! 多谢各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