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D 128 256M的内存,测试结果总是失败,换内存也不行!

楼主(2007-11-13):
我下载了一个虚拟软驱启动硬盘版的R.S.T,
是测试其中五项的,用815的主板,测试SD 128 256 内存,
但是每次测试的结果都是失败,换了内存也是一样?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了?
硬盘

网友:
RST我也不明白使用具体使用方法,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如你的内在没问题的话,可能是你下载的软件有问题,RST目前在我用过的主板中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下载一个软盘版的RST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