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南北桥的好坏?

楼主(2007-11-13):
想找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希望解答中...............

夜雨十三天 -30 不遵守版规

网友A:
有两种很简单的方法:看心片是不是异常发冷,如果是的话,说明可能是心片开路了。如果心片异常很烫,说明心片内部短路,还有就是用收音几, 在开几是心片会发出很高的高平用收音机搞到FM108MHZ在开机的瞬间、看收音机有无嘲声,有的话说明基本正常,很简单吧~~~~~~呵呵

网友:
慢慢来,别急,一起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很简单的方法:看心片是不是异常发冷,如果是的话,说明可能是心片开路了。如果心片异常很烫,说明心片内部短路,还有就是用收音几, 在开几是心片会发出很高的高平用收音机搞到FM108MHZ在开机的瞬间、看 ...

不知此法当真?有空试下.若真的行不失为一种超级检测方法,类似医学界的B超或X光吧!!值得发掘研究!!!

网友:
不遵守版规?????

主板维修基础问答 版块选错了?
为啥说我       不遵守版规
如何判断南北桥的好坏
就问了这一句就被扣了30点
无语............................................................................................................
重新编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