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工作条件的又一问题

楼主(2007-11-13):
联想815主板,
    诊断卡FF:CPU主供电1.8V,其它各组电压均低0.2V,查电源IC,供电12V,5V正常,查VID0-VID4中只有VID0有5V电压,
    加焊了IO后,只有VID1,VID2有电压,其余各脚为0V,(把它们五脚都悬空,测电压都是5V), 诊断卡有时C0(诊断卡BIOS亮一下),有时C1(读到c1时,bios灯一直不闪),想请教VID0-VID4每个都要有电压,CPU才能工作吗(我试过有的815板上全有,有的只有部分有,但主板都正常工作)

网友:
VID电压是一个组合,PWM IC根据VID电压来决定CPU提供多高的电压

网友A:
“VID电压是一个组合,PWM IC根据VID电压来决定CPU提供多高的电压” 是不是可以理解VID0-VID4个中至少有一个有电压  就行了

网友:
看 你的cpu是哪种cpu . VID作用就是cpu通过组合出那种VID排列方式,电源管理芯片就控制脉冲产生cpu所需的相应电压。

网友:
不错,我试过了,上一代CPU,VID0有5v,上二VID1 、VID2有电压,上图打丁全部都有,可是主板触发后有时C0,有时C1,不稳定,内存测试点都正常, 一开始还从C1-C5- -49,怎么修,换IO,还是刷BIOS (长BIOS,无写码器,又是长的,真不希望他有问题)

网友:
VID0-VID4就是CPU检测电压,看你这块CUP用多少核心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电压是一个组合,PWM IC根据VID电压来决定CPU提供多高的电压” 是不是可以理解VID0-VID4个中至少有一个有电压  就行了

不是

VID0--VID4 5个引脚,不同的电压组合,PWM芯片就会产生不同的VCORE电压输出

网友:
VID0--VID4 5个引脚,不同的电压组合,PWM芯片就会产生不同的VCORE电压输出.你可以查一下PWM的VID0-VID4的电压组合资料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