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107S4行幅抖,补焊TIP122后黑屏

楼主(2007-11-13):
菲利普107S4行幅抖,打开后发现TIP122有虚焊,补焊后黑屏。开机绿灯亮,有高压,无图像,行管C极180V.
黑屏

网友:
有OSD没有?

网友:
刚测了一下,电源输出高,190V,90V,没敢再测关机了,OSD没有,谢谢

网友:
一次电源190V正常的啊,开机再查吧,是不是有焊锡短路了

网友:
还有其它的地方接触不良.重点是行电路.

网友:
看来你是显示器维修并不熟悉.1是否焊短路了.(如果是到处都去焊了的话,有这可能.) 2:有些地方的线扯掉了.比如主板到V板之间的排线.(这种可能性较大.),建议还是不要自已搞了.找一个懂一点的人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