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易损的2个元件 C5707.pdf FU9024.pdf 参数!

楼主(2007-11-13):
BENQ液晶易损的2个元件参数:

网友(2007-12-15):
??为什么要看这个参数?

网友:
不解..............................................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
太好了!正在寻找呢!这样就可以找到代换的三极管了,主要参数相同

网友:
这个坏的最多的,好象还是5707,这个管不是很多高压板上都有吗,不存在要代换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两个东西是很多地方都有的,在别的地不太坏的,也就是在这个BENQ上老是坏的了

网友:
是什么部分用的啊楼主应该说清楚点啊

网友:
正在查这个问题.

有网友介绍说是C826电容开路造成C5707及FU9024烧毁.
经与本站查到的电路图对比,俺的黑屏FP71G,果然输出变压器初级的谐振电容焊点断裂.导致烧毁的是一对输出管C5707及开关管FU9024.

网友:
BENQ高压板上老是C826电容开路造成C5707及FU9024烧毁!!!!!!

网友:
参数应该怎么看??????????????

网友:
明基代工的也太多了!!
唉,还是多买点D882啊……还有那个倒霉的0.22U
液晶这东西已经是趋势了,备点有好处。。

网友(2008-01-15):
其实这2个管子都能代换的, 我试过C5707可以代换有的1616 D965 D966等 ;FU9024可以用P沟道场效应管9630 J449 J512等

网友:
BENQ显示器这个件坏是通病的, 一个坏了,最好全换了,

网友:
BENQ显示器还有这样的通病呀,不过俺现在还没有碰到过,学习啦!

网友:
我收藏了.谢谢楼主.
C5707 正是我要的.

网友:
很重要C5707

一般都是C5707和FU9024这几个原件损坏,一般C5707市场上面可以买到,FU9024可一用J512等降压管代换.

网友:
已下来看了,全是英语看不明白,看来还要进修英文

网友:
感謝提共~~這下找代用品~也方便些!~ or 直接給店家規格~請他去找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