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抱赚我不知道这样问可不可以,不过我很想知道,请/。。。

楼主(2007-11-13):
我在换芯片的时个,总是拿出来就有脚与脚连在一起的,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分开呢?还有焊上去很难对有时!

网友:
沾点焊膏,用风枪一吹就开了。
对准,先焊对角两个脚。

网友:
分开好分,就是对那就要技术了。

网友:
焊功不过关了,多加练习了,我在学习的时候,老师让我练了一个月的换电容,说是练我的定力,你也试试吧,挺管用的,

网友:
公司请了我真是倒霉了

加了,还是吹不开,是不是风不够大呀?风速2~3,温度5~6,这样可以吗?

网友:
用烙铁也可以,沾点松香,顺脚一拉就开。看你手上的功夫了。

网友:
桐芯电脑

~~~~~~~~~~~~~~~~~~~~ ,这群有趣了,

网友:
回去我也去悍一下试试

网友:
就是焊功了。。连脚的。。上点松香用烙铁一带就下来了。。上ic的时候把焊盘清理平整。。位置对好后先点上两个脚。在开始拖。。一般都是拖到每个边的最后锡不容易下来。这是后把烙铁上的锡磕干净。。也可以用海绵。上点松香。。就可以把锡带下来了。。多练就熟悉了。。。

网友:
多练习,还有就是细心慢慢来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2007-12-15):
用烙铁沾些松香,注意,是松香。然后在连了的管脚上一带就ok了,你试试,很好用,多密的管脚都能分开

网友:
取下来的时候可以先涂点松香再取,还有就是脚一定不要搞歪了

网友:
这真的是个好办法,我试了下,还真的行啊,烙铁还是需要多练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