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取主板电容心得

楼主(2007-11-13):
先声明:本人也是初学修主板!!
昨晚在本论坛上看到一篇如何在主板上取下电容后,收益非浅,今天上午就照着先加锡试着取,可是不行,电容两个引脚上加满了锡,却不容易取下,最后我试着用马蹄形电烙铁头对着引脚加热,看到引脚的锡熔化就用手轻轻拔,呵呵,还真行,一拔就能拔出(两个引脚一个一个加热的拔),这就是我的心得,呵呵!!
就是有一个问题:电容取下来了,不过有些引脚拔出后,锡却把引脚空堵上了,如何将引脚空中的锡弄掉?这我还没找到解决方法,谁有这方面的心得赐教下.
我是初学者,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呵呵,,,把锡弄掉,用吸锡枪或用尖炉嘴加大风力吹了......

网友:
你可以用刀头呀,
用风枪弄很快的.我都是用风枪下东西.

网友:
呵呵,谢谢了,共同努力学习进步!!!!!!!!!!!!!!!

网友:
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啊。

网友:
用枪直接加热,一个脚一个脚拔.再装电容时,在背面加热,把电容的脚直接捅进去即可.很简单的

网友:
我用30w平头烙铁取电容.用6.5号针头透眼很方便.

网友:
向前辈学习中...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取下电容后,用吸锡枪应该很容易把孔吸空的吧?

网友:
用60w针头烙铁,加点焊锡等孔冒烟马上用吸锡枪即可

网友:
取电容两个脚加热轮流拔出
焊接时电容两个脚不要剪一样长
一长一短,
长脚先插入,短脚再插入~

网友:
最好把锡吸干净再装电容             .

网友:
引脚孔堵上了也没关系的,下次装电容的时候先背部加热一下,把引脚直接捅进去就行了!

网友:
还是用吸枪好,昨天试了一下,那塑料头还真耐高温

网友:
用烙铁对这电容的两个插孔加热,等锡融化了 把电容往里面插进去  一般都是很好插的
但是动作要快点  不然电容导热会很烫的啊!!!

网友:
我是有烙铁加热焊空,再用气泵压缩的汽把焊孔的锡全吹出来的

网友:
我是用热风枪加热.用吸锡器吸去锡,取下,引脚孔很干净.直接把电容焊上,完成

网友(2007-12-22):
我一般直接装的,或者用万用表针撮一下就行了,不用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