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诊断卡出现F9,测CPU供电,有12F输入,没输出,请问查那里好,谢谢

楼主(2007-11-13):
主板是VIA的,能不能是BIOS,想不出来了,帮忙呀

网友:
CPU没跑,先解决供电。乱码而已!

网友:
什么12F输入,没输出的.
你看看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CPU座用假负载都量过了,都正常

网友:
确定CPU没问题的话,换块电源管理IC试试

网友:
VCORE电压是否正常???
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VCORE就是CPU供电